楼主(2016-08-04):
首先第一个断路器型号中的C13是代表额定电流是13A吧,那么这个13A代表是热过载电流值?是依靠热量使得金属片弯曲,是断路器断开的吗?第二个断路器中的短路电流是额定电流的13倍,那么第一个断路器额定电流是多少呢?种种疑惑,这两个断路器的区别呢?求指教

网友A:
不是热过载  是磁力随电流增大而增大   超过额定电流后 电流继续变大的话  磁力增强  拉动连杆装置,使断路器断开

网友B:
第二个图qp类有热过载

网友C:
有过流检测
有金属热元件的!

网友D:
一图断路器,大于13安时会跳闸。二图叫电机断路器更合适,既有断路器功能又有热继保护功能。用这种断路器,接触器下不用接热继。

网友E:
国产有德力西,一样好用一样功能

网友F:
2楼所说,不知是指过载保护还是短路保护。
短路保护,通常是磁力的;过载保护,也有非热元件的。
但不了解图中所说开关。

网友G:
各位高手这个短路电流是不是指断路器的分断能力啊?是不是短路电流大于标在上面电流断路器就要烧坏啊?

网友H:
二楼是复合型的热继电器

网友H:
回复 网友H:
不好意思 是图二

网友I:
图一是微型断路器,也叫无熔丝断路器,业内的另一个叫法是空气开关。常用于电源供电端的总开关,有短路、接地跳闸的功能。
图二是专门为驱动马达的绕组而用的带电流数值检测与跳闸保护的空气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