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4):
一台国产变频器7.5KW 运行时过了20HZ 电机就震动,0HZ到19HZ电机运行正常,带小电机(1K5)一切正常。奇怪。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母线电压多少?稳不稳?电流多少?

楼主:
我测一下。外边没有母线负端子

楼主:
检测了母线电压,到20HZ时电压上升6、7伏,到25HZ 真的特别厉害就停机了,电流有些波动

网友B:
驱动和模块的可能性比较大吧......

网友A:
查主电容容量是否小了?旁路继电器触点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C:
三相输出不平衡

网友D:
模块检查没有??

网友E:
主电容容量下降居多,检查再说

网友F:
查驱动吧

网友G:
使用多长时间了?还是全新的?

楼主:
原来的电容都鼓包了,又在其他的机器上拆了些换上了,三相输出平衡,

楼主:
驱动也查过了,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