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4):
有三个变频器,型号是FC-301的,功率1.1KW一台,1.5KW两台,距离1到5米吧。要求他们转速同步,请问要用到哪些端子信号,如何接线呢?谢谢!

网友A:
用同步控制器控制吧

网友B:
用通讯下载频率或转速。

网友C:
钱多可以用同步控制器,钱少就用通讯,主从的方式

网友D:
danfoss
有同步卡

网友E:
呵呵;用同步卡的费用比同步控制器要高的多;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各位指点。上述方法都是开环吧?

网友F:
电机都设备的传动都是一样的吗?要是一样变频器加减速时间得一样,给定频率得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一样,三个电机的功率不一样,一个1.1千瓦的,两个1.5千瓦的

网友G:
最简单的用一个开关信号,同一个电位器调速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上述方法都是开环吧?

楼主根本不懂什么是开环,什么是闭环。

开环就是只管发同步速度信号,并不考虑两电机是否真的已经同步,无论现场的同步误差有多大。

而闭环是不仅发同步信号,而且还不断的检测两电机的速度,一旦发现有同步误差,随时作出速度调整。

网友E:
同步控制器带有模拟量反馈;

网友F:
电机额定转速都是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