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4):
各位高手,本人正在调试安川伺服电机,请问伺服驱动的脉冲可由信号发生器产生吗?如果可以,那问题来了:

接线如图,8接脉冲发生器,1接脉冲发生器地,电机不转;将8接至脉冲发生器地,1悬空,电机旋转,什么原因呢?

网友A:
/plus就是要发低电平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茅塞顿开!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