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无法显示

楼主(2016-08-04):
各位大神,我今天学习用plc200来通信,下了串口调试助手发现串口没显示,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设置里面不设置怎么能连上?

网友B:
要是走PPI协议,你这串口调试助手的通信参数肯定不对!
不知道你走的是PPI协议还是MODBUS协议,亦或者是自由口协议?!

网友C:
你的电脑有串口吗?还是usb转接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