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4):
机台停了4个月了,现在要开起来。一上电报警x轴超软极限。软极限是工程师设定的参数值范围,大于或小于这个值范围机台就会报警超软极限。现在参数设定正常没有超范围,个人怀疑停机久了机台的三菱的PLC-fx1n-60mt没电池程序崩溃了。求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FX1N没电池、电容断电保存

网友B:
自己联机 监控程序看看

网友C:
这个只能联机看看了!

网友D:
FX1N是没用电池的,程序用的是EEPROM,掉电保持区有EEPROM的,这类停电多久都没事;
另外时钟及其它掉电保持区用的是一个1F的超级电容来保存,连续停电十几天就会丢失;

网友E:
FX1N程序不会丢失,但是原来设定参数可能丢失

网友F:
重新回原点试试

网友G:
回原点就好了

网友H:
如果原点跑偏很多也有可能出现此问题。

网友I:
重新设置一下参数试试。

网友J:
估计参数没了

网友K:
系统的组成肯定有触摸屏和PLC控制器,如果PLC程序丢失,你做任何的按键操作,设备都不会有反应的。
个人怀疑是触摸屏画面里面的原点标志数据丢失(一般存储于PLC控制器内部,或者也有存在触摸屏本体的内部存储器上),或者编码器传感器硬件故障。

网友L:
参数丢了,重新设定吧。像我们设备卖出去都是要求最多不能停电超过一星期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D:
FX1N是没用电池的,程序用的是EEPROM,掉电保持区有EEPROM的,这类停电多久都没事;
另外时钟及其它掉电保持区用的是一个1F的超级电容来保存,连续停电十几天就会丢失;
现场还真有使用中的FX1N的,还真没注意过有没有电池,只是看到2N的有电池。

网友N:
其实就是数据错误了,回一下原点回零复位就可以了

网友O:
可能设置参数丢失了。

网友P:
重新回原点

楼主:
一直x轴软极限报警,机台动不了。x轴回不了原点,也手动不了。工程师在跟进了,还结果。真诚感谢各位大神回复!

楼主:
少打一个字,还"没"结果。

网友Q:
能监控吗,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R:
引用 楼主:
一直x轴软极限报警,机台动不了。x轴回不了原点,也手动不了。工程师在跟进了,还结果。真诚感谢各位大神回复!

工程师,当然 大神很多。必然的,我们单位2个工程师,连PLC联机都不会。。。

估计就像楼上说的,D值丢失了,或者随机值了。。超过软元件极限了

我在想,如果楼主会搞。。工程师没搞定。。你搞好了。。。呵呵那就爽了

当然,楼主以后日子不会好过了~

网友S:
也有可能真的超出软限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