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PLC被雷击了

楼主(2016-08-04):
昨天接到电话说是一个雷声过后,一台激光打标机不工作了,重新上电后,打标机可以工作,但相关的送料机构没有动作,看PLC的RUN灯亮着,但其它输入输出全部没有。基本上可以断定为PLC被雷击了。我也是第一次说这事,没办法,我也不想修,就订了个新的。

网友A:
那个是啥牌子的PLC?PLC里没有防雷击元件吗?

看来楼主有它的用户程序。没有的话,对楼主说来也不是什么难事儿。

感觉这机器是楼主做的,要不,楼主咋就决定了订个新的呢?

期待楼主把更换过程分享下。

网友B:
供电系统怎么搞的?
按说雷击很难搞到PLC

网友C:
如果雷电真的进到PLC里,那再好的防御措施都是白废,肯定烧毁;

网友D:
雷击是从电源还是输入点抑或是通讯线进入??

网友E:
I/O灯也会亮吗?

网友F:
RUN灯可以亮就证明还是好的,你还是检查传感器的供电吧

网友G:
是不是电源部分有问题了

网友H:
RUN亮应该没有问题吧,要真劈了应该是Err亮才对呢

网友I:
具体有什么现象呢?!

网友J:
故障的PLC主机,确实需要检查仔细,不过小型机价格不高,更换崭新的控制器更加稳妥,而没有返修机的顾虑。

网友K:
RUN灯亮,不知有无电源灯及是否亮;若电源灯也亮,有可能电源是好的。
直接更换,应当是个快捷的方法;这样能够迅速判别外部元件有无问题。

网友L:
应该是电源的问题,但还是换新的稳妥。

网友M:
雷击肯定有痕迹的,买新的保生产吧

网友N:
回复 网友J:
什么品牌的雷击了基本上都挂了

网友J:
我之前发过一个家用级路由器被雷击的案例。估计吴工的PLC是携带有RJ45网络接口的设备。

网友O:
什么保护也扛不住雷击啊!

楼主:
冤枉PLC了,是激光机主板被雷击,主板输出短路,造成PLC的24V被短路而没有电压。
设备在义乌,我在重庆,所以无法现场判断,以为是PLC挂机了。换新机后还是没有输出才知道不是PLC的问题,电话里面,2分钟就找到了故障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冤枉PLC了,是激光机主板被雷击,主板输出短路,造成PLC的24V被短路而没有电压。
设备在义乌,我在重庆,所以无法现场判断,以为是PLC挂机了。换新机后还是没有输出才知道不是PLC的问题,电话里面,2分钟就找到了故障点。
又是一例给PLC泼脏水事件,看来做为PLC真委屈

网友P:
引用 网友K:
RUN灯亮,不知有无电源灯及是否亮;若电源灯也亮,有可能电源是好的。
直接更换,应当是个快捷的方法;这样能够迅速判别外部元件有无问题。
是说plc的电源灯吗?

网友P:
回复 楼主:
plc的run亮就没大问题。

网友Q:
不科学呀,RUN还能亮。不是吧。

网友R:
24V没了对打标机也没影响!

网友S:
加浪涌保护器能起作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