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求助

楼主(2016-08-04):
西门子G130变频器P0210参数修改步骤

网友A:
嗯?为什么要修改它呢?没有步骤,直接修改即可。那个参数的授权是最低级别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进线电压410V 变频器运行就报F6210 想修改一下功率单元的电压设置。可进入P210后只由0至19这几个数字可以选择,不明白含义

网友B:
看说明书,再试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上图示,G130的参数表手册中,有关P0210的描述,难道不是随便的设置吗?设置范围是很宽的,不是你说的那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