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4):
修理赛普800系列二百千瓦的大功率变频器,有偏流故障,换了一路的A316J就好了,使用有一周,换的这个光耦又坏了,又出现了偏流的故障,怀疑换的光耦是假货,手头有A325J,以早修汇川的机器用过,知道可以使用,又见在汇川320的55Kw的机器中,316和325混着使,就将这一路的两个316都换成了325,开机,变频器运行几秒钟即炸机,换了316的这一路模块炸裂,铜排都打火烧去一块,这是什么原因,换大功率机器的光耦有什么讲究?有人说大功率机器的光耦要换就一起换,是这样吗?这两次连续损坏316还是另有原因吗?

网友A:
最好就一起换了    一路不一样参数肯定有所不一样的

网友B:
关键是要找到坏光耦的原因,换上的不一定都是好的,有些板子316是不好拆的。

网友C:
楼主仔细分析一下损坏的原因,这样不至于走弯路

网友D:
楼主胆子真够大的,白白损失了模块,驱动光耦虽说可以代替,但还是要谨慎,大功率机器不建议更换,即使是全部更换也不建议

网友E:
没必要都换,但炸机的那一路和靠近炸机的那一路一定要换,前提是确认其他几路都是好的,确认无误才可以,一定要确认六路输出波形及保护正常才可以。

网友F(2017-06-28):
今天修了台汇川的30KW的也坏了一个A325J光耦静态量电压正常但动态无输出,不敢用A316J换还是现实点用回A325J换了好了。

楼主:
嗯,功率的机器还是小心点好。

网友G:
这么大的机器换光耦应用原来的型号,还有没检查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