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802c,通讯,为什么不显示数据

楼主(2016-08-04):
西门子802c,通讯,为什么不显示数据,是丢失还是隐藏啦。开机显示循环文件未装入nc正常吗?

楼主:
软件开关,调试开关,选择nc的起动方式,正常上电启动。正确吗?跟上面是一个问题

网友A:
是不是对应的用户未登陆,读取权限不够

网友B:
开机显示循环程序未装入肯定不对,另外试车数据和PLC应用是二进制格式,其它的才是文本格式。

网友C:
加工程序没有了,重新编辑个程序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软件开关,调试开关,选择nc的起动方式,正常上电启动。正确吗?跟上面是一个问题
启动方式选按储存数据上电看看行不行。

网友B:
启动开关分正常启动、缺省值启动和按存储数据启动,如果原设备出厂时厂家按规矩的话都要对机床数据进行内部备份,这时你就可以用按存储数据启动,不过这应有个前提,还是要对机床的试车数据先进行备份,然后再启动,不然后果是很严重的。

楼主:
我以经按存储数据启动,开机不显示循环文件未装入nc。但是还是不显示数据跟其它文件,我在家里上电看的,不知道接上车床能用吗。一开始好像能看见数据跟其它文件,不知按什么键就不显示啦

网友B:
你取得了相应的权限了吗?

楼主:
没有,咋弄是不是输入密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取得了相应的权限了吗?
西门子的密码很好记,早上好SUNRISE,再高级密码晚上好EVENING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咋弄是不是输入密码?
需要输入密码    evening

楼主:
输入密码提示,密码不正确。一个键有俩字母,上面的是不是还按上档键,不过我按了也不行。是不是改密码啦

网友B:
回复 楼主:
如果按存储数据启动后,密码就恢复为初始状态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输入密码提示,密码不正确。一个键有俩字母,上面的是不是还按上档键,不过我按了也不行。是不是改密码啦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