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4):
修个普传PI8100板子,启动电阻炸的粉碎啦,想请教各位老师和高手,那电阻是多大的?是不是二个电阻串联?

在线等。。。谢谢各位老师。。。不吝赐教。。

网友A:
请注明电压等级和功率容量,大伙或者会给你个参考值或近似值…

楼主:
不好意思,忘记说了,是普传PI8000系列,1.5KW的,380V。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帮助,是1.5KW,380V的。普传PI8000系列。

网友B:
10W200欧姆左右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