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变压器

楼主(2016-08-04):
大家好,谁有220变380升压变压器的数值,3KW的,一次220.二次380,
用多大的铁心,一次二次用多粗的线多少圈,
谢谢各位

网友A:
想自己做变压器吗?

网友B:
淘宝网买一个吧,你自己做没技术还是别做了。

网友C:
找本电工管手册,里面有公式,照着选就可以了!

网友D:
还是定制吧,如果自己没有制作条件;若不是利旧,还要购买硅钢片等,应当还需知道导磁率。
看具体要求,或者亦可了解一下380/220的。

网友E:
和380V变220V的一样

网友F:
买一个的成本和自己做差不多
如果只是为技术那么可以自己做
不然还是买一个吧!

网友G:
3KW体积是很大的,材料不好找,制作不方便。

网友H:
怎么感觉做一个比买还多花钱呢,这些材料都买来就够你耽误时间了。

网友I:
自己做的话成本会很高,除非楼主是做这行的

网友J:
直接用380/200的变压器反过来用就行了,何必自己做呢

网友K:
自己做也可以,材料比较难凑齐。要是想省钱建议搞环形铁芯,有的二手铁芯按废铁价格稍高。选铁芯稍大些,包上绝缘手工绕很方便,铁芯大了圈数会少,铜线截面按2A/毫米平方足够。这样做出来的就比买成品便宜多了。

网友L:
手头有材料还行,要不然成本太高了

网友M:
这是想自己做着玩呢还是怎么的

网友N:
 找一个380V变220V的.变压器反过来用就可以了。只要容量够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K:
谢谢了,我有铁心,2千瓦的得绕多少圈呀,

网友O:
找个变压器厂定做一个,没必要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