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4):
   三菱电机自动化大赛分为“创新设计”和“系统应用”两种,今年是“系统应用”。
大赛前一天各参赛队,将自已的配件等设备进行安装,可以安装PLC、变频器、伺服、机器人、触摸屏等,以及外围的电路机械结构。今天比赛开始是安装安装PLC、变频器、伺服、机器人、触摸屏之间的线,以及画电路图,然后根据大赛提供的任务书中的具体控制要求编写程序进行调试。
   任务书发下后,在场边拍了几组的封面,为了不影响他们操作,里面具体要求没有拍。现场任务书主要是下面几种。

楼主:
今年是系统应用,主要控制的要求之前大家是知道的,各个队在比赛之前也准备了相关的配置,但具体到每个产品配置大家就不一样了。
第一项的伺服定位控制,大家主要是用Q的加模块,模块有的是QD75P,有的是QD75D,有的是QD77MS,也有用FX3U加FX2N-20GM或是FX3U-20SSC-H,也有用最新的FX5U加FX5-40SSC-S。

FX5U控制的

FX3U加模块的

网友A:
帖子好详细,见识了大赛的许多细节

网友B:
原来是根据任务书进行比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根据任务书进行比赛。
今年是有具体任务,隔年是创新,不限题材。

网友C:
参赛的大学生不少啊

网友D:
FX5U主机、 FX5-40SSC都上阵了,规格真的高;

网友E:
这样的竞赛好。

网友F:
场面很大啊

网友G:
学生们都很认真啊

网友H:
我想知道比赛完后,那些元件要恢复原状吗?!

网友I:
FX5U主机就光纤与伺服通讯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FX5U主机就光纤与伺服通讯的吗?
FX5U自带的4轴是脉冲的,后面可以扩展个4轴的光纤模块用于定位。

网友J:
请问:这些设备材料都是三菱通过的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这些设备材料都是三菱通过的对不?
今年比赛是三菱定的主题,设备自已选择,当然要选择三菱的,只要能用三菱的配置达到这样的控制要求就可以,具体型号没有限制,很多学校都是用自已学校里的硬件来做的。
所以现场会看到同样一个主题,有的是FX的配置,有的是Q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