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4):
诸位坛友,我们平时用的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不给发脉冲,而是直接用一个触点接通驱动器脉冲端口,这样电机可不可以转起来呢,转速还可不可调呢?

网友A:
可以转动,不过步进电机的精度肯定不行,一会失步,一会超步。

网友B:
呵呵;自己试一下不就有结果了;

网友C:
步进马达本来就是高精度运动控制的执行机构,让它走多远,它就走多远。如果你的设备只需要调速而不需要走高精度运动控制,用步进马达简直就是浪费+选型错误。

网友D:
当然要脉冲才转的起来,一个脉冲一个固定的角度.

网友E:
没见过你说的这样子使用步进电机的。

网友F:
未用过混合式步进电机,但想来4楼是对的。

网友G:
如果是基恩士普通端口,完全可以工作在1KHz左右,其余品牌没有测试过

网友H:
估计会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