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5):
小弟很久没上来过工控论坛了,感觉一来就有高手回帖,感谢各位大哥和工控网.
请各位大哥帮帮忙解决困惑

一:圆弧插补.
使用Dvp32ES200t, dvp28SV11t2,等PLC 用DCIMA  圆弧插补指令,画30度圆的问题,从手册了解只能画90度圆,但有些时候要画其它角度,如7点钟画到8点钟位置,画成的弧像是又从6点钟开始到7点20分的样子,并且半径小了.从6点画到9点就很好.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是不是指令默认为极轴开始?

二:通讯问题,设为MODBUS RTU模块通讯时,在MODBUS软件也可以用台达编程软件连接监控下载,台达编程口协议也是MODBUS协议吗? 另外台达的PLCLINK指令伺服通讯指令 asdrw是不是基于modbus的方便指令? 程序中PLCLINK读取同样多的数据,是否比MODRW等指令占用扫描时间少很多?

三:程序执行扫描的问题
  对于程序中的应用指令  如LD M0   mov d0 d6  mov k9 d100  当M0为0,后两句传送指令不执行还会不会占用扫描时间,另如SET,RST指令是否也相同
四:
  ISPSOFT软件编程SV2主机,发现一个功能块调用另一个FB不成功,无法创建背景.FB块不能嵌套使用吗,   使用ISPSOFT编好的软件下载的SV2主机后,用另一个ISPSOFT软件读出来后FB就变成了传值程序和调用子程序,看不到相应的功能块.
在局部变量 定义inout类型时,发现 定义为out类型的符号,也能用在指令左边,指令也能正确执行,这做法是否可靠?而西门子TIA必须严格out类型局部变量必须放在指令输出侧.

网友A:
指令的执行时间,好像进行运算与不进行运算不一样,一般后者耗时要短些。

网友B(2016-09-12):
圆弧插补设定好起点XY和终点XY,设置多段程序数据,就可以画出不同的型状的圆或圆弧,详情请联系松山智能hans.huang@ssl-smar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