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空开

楼主(2016-08-05):
55KW的风机,选多大的塑壳断路器,125?  160?,
现场用125A,星角转换的时候跳闸,延时时间设定的40S.
是不是选小了?

网友A:
对于动力系统,125的规格确实选少了。
55KW=110A,110A*1.5=165A左右。

网友B:
应该选用165A的断路器!不然经常损坏的

网友C:
却是有些小了,启动过程中有可能跳闸

网友D:
风机用125A肯定小了点,用160吧。

网友E:
大于160A 最好是225A的!

网友F:
没有躲过起动电流,或可先用160A的试。

网友G:
40s为什么设置这么长的启动时间,在这40s的时间里,开关的热脱扣都快扛不住了,长时间的星型运行无论是对电机还是控制柜都没好处

网友H:
应该远160 的。

网友I:
楼主你断路器选择小拉,延时时间也长了点.....

网友J:
换成165的吧。

楼主:
谢谢各位了,选160的吧

网友K:
建议选择160A的空开。

楼主:
引用 网友G:
40s为什么设置这么长的启动时间,在这40s的时间里,开关的热脱扣都快扛不住了,长时间的星型运行无论是对电机还是控制柜都没好处
时间多长算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40s为什么设置这么长的启动时间,在这40s的时间里,开关的热脱扣都快扛不住了,长时间的星型运行无论是对电机还是控制柜都没好处
时间多长算合适?
55KW的马达,星型启动的时间的选定,基本上要看启动后什么时候到达星型的最高转速,需要现场查看。即使重载启动,一般也不会超过20秒钟的吧。

网友L:
我们以前空开都是选2倍额定电流

网友M:
对于保护笼形(异步)电动机用断路器来说,选择额定电流一般为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5~2.5倍(配电保护用的C型断路器),或者等于电动机额定电流(电动机保护用的D型断路器)。

如果是可整定的断路器,其长延时电流整定值等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其瞬时值整定电流等于电动机额定电流的8~15倍。

轻载启动或者启动时间短时,系数可取小些,反之则系数可选大些。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40s为什么设置这么长的启动时间,在这40s的时间里,开关的热脱扣都快扛不住了,长时间的星型运行无论是对电机还是控制柜都没好处
时间多长算合适?
看15楼答案,我觉的不会超过10秒

网友N:
选择160a,最好是225a的,延时太长了,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网友O:
时间这么长
用22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