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3p带漏保的空开,这样子接办什么会不跳(20160808)

楼主(2016-08-05):
三P带漏保的空开,零序电流检测的是三相的电流相量和,我把它这样子接为什么不会跳,3相四线3极的,三相四线四极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这。。。。你手动试下试验按钮,看跳不,

网友B:
这样接应该是会跳的,如果把零线也过开关就不会了

网友C:
应该能跳,只要电流超过微型断路器的动作值

网友C:
下图可以看出,只要电流高达一定的数值,电磁机构就会获得磁力,从而推动机械部件跳闸。

网友D:
这样接线人电死了也不会跳闸,漏电开关跳闸执行元件没有动作回路。

网友A:
回复 网友D:

网友E:
谁教你这样接的

网友F:
无动作电源。

网友G:
上电就会跳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这样接线人电死了也不会跳闸,漏电开关跳闸执行元件没有动作回路。
不跳就对了

网友I:
没试过,可以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H:
因为前段时间看到关于漏保的个贴子,所以想着试试,如果我是三相电全接上,这样执行机构就有电了,然后零线不从漏保接,把它接成一根火线出来用的,应该就是要跳的吧

网友J:
这个真没试过!那位大侠科普一下

网友K:
漏电断路器分380伏与220伏两种,漏电保护器具有零序保护作用,你这样接法说明不懂漏电保护器的原理,去好好学下漏电保护器的工作原理....漏电保护接线必须火线与零线同时接入输入端,负载必须从断路器输出端接入....

网友L:
回复 网友H:
这样不会跳的

网友M:
这样子肯定不会跳,三相用的不能用单项。你要懂漏电断路器的原理。

网友H:
简单的说,漏保的跳闸机构不是由零序电流直接驱动的,而是要经过一套检测、放大电路才能驱动,而这套电路是需要供电电源的

网友N:
这样子接肯定不会跳的,因为漏电执行机构没有电源,动作不起来,看漏保是三相三线漏保,如果你再给三相开关接上380的电源,开关就会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并不是所有的漏保都是接入火线和零线的

网友C:
怎么都以为微型断路器内部都像大型的漏电保护开关一样需要电源回路供电呢?里面就是一个铜线绕制的电感线圈,根本无需电源供电。
不信看4楼的图片呀。

网友O:
我真想把教你这么接的人按在地上打一顿

网友P:
这样子接线还敢试?

网友K:
图中L为电磁铁线圈,漏电时可驱动闸刀开关K1断开,每个桥臂用两只1N4007串联可提高耐压。R3、R4阻值很大,所以K1合上时,流经L的电流很小,不足以造成K1断开。R3、R4为可控硅T1、T2的均压电阻,可以降低对可控硅的耐压要求。K2为试验按钮,起模拟漏电的作用。按压试验按钮K2,K2接通,相当于外线火线对地有漏电,这样,穿过磁环的三相电源线和零线的电流的矢量和不为零,磁环上的检测线圈的a、b两端就有感应电压输出,此电压立即触发T2导通。由于C2预先有一定电压,T2导通后,C2便经R6、R5、T2放电,使R5上产生电压触发T1导通。T1、T2导通后,流经L的电流增大,使电磁铁动作,驱动开关K1断开,试验按钮的作用是随时可检查本装置功能是否完好。用电设备漏电引起电磁铁动作的原理与此相同。R1为压敏电阻,起过压保护作用

①当电气设备发生漏电时,出现两种异常现象:
一是,三相电流的平衡遭到破坏,出现零序电流;
二是,正常时不带电的金属外壳出现对地电压(正常时,金属外壳与大地均为零电位)。
②零序电流互感器的作用漏电保护器通过电流互感器检测取得异常讯号,经过中间机构转换传递,使执行机构动作,通过开关装置断开电源。
电流互感器的结构与变压器类似,是由两个互相绝缘绕在同一铁心上的线圈组成。当一次线圈有剩余电流时,二次线圈就会感应出电流。

网友Q:
不按要求接线你却要求它动作,你是怎么想的?

网友R:
电子元件都没得电怎么工作》?只有电磁式的里面才没有电路板靠线圈动作 安全性高

网友F:
回复 网友C:
4楼的图,好像是开关的本体,不是漏电保护部分;看到的粗线的线圈,好像是短路保护用。
几十毫安的电流,要驱动跳闸,线圈匝数应当还会多一些。

网友S:
引用 网友D:
这样接线人电死了也不会跳闸,漏电开关跳闸执行元件没有动作回路。
过载会跳。不是接线错误,是楼主选型错误

网友T:
这样没试过,3P的漏保不过零线,是保护电机的(或三相电设备),不能用在单相电中。你这样不跳可能是上口没有接人380V,若接入380V必跳闸。

网友U:
这种微型漏电保护断路器以楼主的接线方式来说,漏电保护是不会动作的,除非短路过流才会跳闸。

即使你将零线也接进去,这类(3P)漏电保护断路器漏电保护也不会动作。

理由就是,这类电子式的漏电保护断路器内的漏电保护电子电路需要工作电源,你没有提供这个工作电源,又或者提供的电压不足(额定工作电压380V,你仅提供了220V的电压),这个漏电保护电子电路如何能正常工作呢?

至于4#提供的图片显示的是普通的断路器结构,那个线圈是过流(短路)检测的电磁脱扣线圈,不是漏电保护脱扣线圈,所以,漏电保护不会动作,当发生过流(短路)时才会动作。

以楼主的这种接线方式来说,只有使用了电磁式漏电保护断路器才会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