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5):
求助网友,不知道什么原因,EPLAN的主功能不能选择了,前几天还是可以的,是不是设置原因。

网友A:
是不是把部件设置为附件了

楼主:
图片给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有选择部件

网友A:
看看有没有勾选——只考虑主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没有选择这项

网友A:
在符号,全局设置里找找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找到了,可以在符号数据里选择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客气,我也学了一招

网友B:
都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