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5):
由于触摸屏黑屏了,触摸时有声音响。右边电源灯也有亮,现在想把程序上载到电脑里。请问各位大师,不知可不可以。

网友A:
首先是能不能上载的问题

网友B:
是SK系列屏还是SA系列屏两者用的软件不同,SK系列屏用SKWorkshop软件,SA系列屏用SamDraw软件。

网友C:
如果原来程序不是自己厂里编的,那你可能搞不出来;
不行就屏送修好了;
液晶坏或驱动问题,修后可以保留原来的用户程序;

网友D:
估计是触摸屏的灯管电路坏了,送修,估计还能继续服役,尽量不要搞程序。

网友E:
原因100% 背光灯坏了

楼主找个修计算机的地方  100元搞定

网友C:
不要那么肯定;
更多的是液晶坏,要整个液晶换了;

网友A:
有没有背灯还不一定呢,现在基本都是一体的。液晶坏了,也可能主板问题

楼主:
程序上载出来了,用samdraw5.0弄出来的。开始用3.3怎么都连不上通讯

网友F:
有程序就容易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