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5):
这个元件不知道叫什么,可以对输入的4-20ma信号,按照旋钮设定的百分比使输出的继电器动作,可能这个元件已经太久了,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替代品。求高人指点。

网友A:
没有见过这样的宝贝。可调节的模拟量输入,开关量输出的宝贝!

网友B:
我们这有个温度控制器和这个很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有个温度控制器和这个很像!
看着像温控器

网友D:
模拟量变开关信号

网友E:
好象时间继电器

网友F:
定制的模拟量转开关量转换器。如果要代换,请上万能的淘宝网上选购。

网友G:
听着怎么像温控器输出的 触发板 呢?

网友H:
同意6楼的解答!

网友I:
还真没见过这种,帮不了你

网友J:
楼主把侧面的说明图拍详细点 再瞅瞅

网友K:
用手操器替换

网友L:
其实就是一个4-20mA输入带开关输出的数显表用就行啦

网友M:
是转换器,有的仪表是定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