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计算

楼主(2016-08-05):
我对欧姆龙的PID计算不是很了解,有些问题不是很明白,所以写了这么一段程序想让各位看看。我目前的情况是传感器是0-10V的,实际检测范围是0-1000mm,但是我只能用到0-800mm。在程序里面D307,D308分别是输出上限和输出下限,分别可以代表我这里面什么意思?

网友A:
热的不见了!

网友B:
字面理解、输出上限就是输出最大值。输出下限就是输出最小值;实际使用0-800mm就是目标值,测量值与目标值是同单位就可以了,

网友C:
没有说输出的要求,帮不上

网友D:
最大值和最小值应该是设置传感器量程的,就像5米的卷尺和3米的卷尺都可以量出一米的距离

网友E:
当输入或者输出不在PID指令的整定范围时,可以使用APR指令来整定。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的输出范围是不是在C+7,与C+8这两个参数里面写?比如传感器的范围是0-100mm,是不是C+7为0,,,C+8为10。。。。要是这样的话,PLC的对应范围是0-4000对应0-100mm吗?

楼主:
再运行的时Q2031的值能达到几万,这个是有什么来确定呢?他的输出范围不应该是0-400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