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5):
公司有一台丹佛斯变频器,上电报“WARN 34” 故障,说是通讯选项卡的profibus不工作,因为没有选项卡,所以想屏蔽该报警,看说明书是发现在8--和9--参数里面,但是找了很久,网上也查了很久,还是找不到这两范围的参数,求高手帮帮忙,或者告诉下怎么屏蔽该报警,真的很感激。

网友A:
型号总该说下吧;

网友B:
恢复出厂值不行,主板可能坏了。

网友C:
如果是2800或者2900可能需要LCP2面板

楼主:
回复 网友A:
VLT5003 版主知道怎么弄不?

网友D:
W34通讯总线故障,你这台机器是什么系列的,fc-???,再说8-参数和9-参数一般不会隐藏的,做DP通讯要用上的,怎么会有隐藏这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