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5):
电路如图,我用的示波器夹,黑线和蓝线两端,转动编码器无反应。是我哪里弄错了求各位大师指教

网友A:
编码器需要供电,并且编码器的输出脉冲信号是高速脉冲。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供电,那该怎么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供电,那该怎么测
还是拍摄实物连接图片上来吧,示波器测量信号,需要示波器的两个探针形成回路的吧。
没玩过示波器,瞎掰的。

网友B:
用万用表,转动时看看有没有差不多一半的电压

网友C:
电源接了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接了,褐线和蓝线接了24v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plc能看到,示波器测不出来

网友D:
信号线到电源线间接个4.7k电阻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供电,那该怎么测
哈哈 按此图,测不到信号就是编码器坏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plc能看到,示波器测不出来
没有接错线?那就是见鬼了。

网友F:
那个外接的三极管,可以省略,直接把上拉电阻接到编码器的信号端与电源端。然后用示波器对信号端和电源的地进行波形检测。为什么?因为欧姆龙的EOB2编码器输出是集电极开路型的,自己就有一个三极管的输出驱动。

网友F:
哦,那个三极管就是传感器内部的呀,那为什么不是集电极开路的呢?应该是集电极开路型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B:
这个方法路数很特别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哦,那个三极管就是传感器内部的呀,那为什么不是集电极开路的呢?应该是集电极开路型的。
集电极开路(C型)只是一种,楼主给的图是E型。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个方法路数很特别
在没有其它方法时,这招很实用,转的慢可以看到满电压~0V变化。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如果不是集电极开路输出,那要上拉电阻做什么?没用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如果不是集电极开路输出,那要上拉电阻做什么?没用呀?
你是说楼主给的图?开路在哪里?前边说了,这是E型产品(电压输出),电阻的作用再不明白就找个资料看看。

网友H(2017-02-22):
示波器参数调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