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量式光电编码器用示波器测不出脉冲

楼主(2016-08-05):
型号cwz6c编码器,在褐线和蓝线加了24v电源,示波器探针夹取点位a相或b相与0V,转动编码器试不出波形。怎么做才能出现波形?求各位大师指教

网友A:
您好,这种信号是经济级的“跷脚”信号,你试一下两个表棒分别对信号输出与电源24v之间,看看有没有波形。
这种编码器信号输出是经济级的“偷懒”级别,只有NPN一个级相的输出,标准的应该是推挽式的,含推拉两个方向的,兼容PNP和NPN。

网友A:
通电前务必请注意,这个是低端经济级别的编码器,没有做宽电源和电源极性保护,也没有做信号线短路保护,如果不小心接错线,就可能已经是烧了。

网友B:
用PLC就可以检测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通电前务必请注意,这个是低端经济级别的编码器,没有做宽电源和电源极性保护,也没有做信号线短路保护,如果不小心接错线,就可能已经是烧了。
高人啊 给我们分享下市场上常见编码器的技术参数呗

网友D:
编码器有推换输出、源型输出、漏型输出等,推换输出可以接成源型也可以接成漏型;

网友E:
是不是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用PLC就可以检测出了
瞎扯,按楼主的接法,plc也测不到。
楼主测表笔接错了。
楼主还把图张冠李戴,z6c哪里有2k的电阻?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您好,这种信号是经济级的“跷脚”信号,你试一下两个表棒分别对信号输出与电源24v之间,看看有没有波形。
这种编码器信号输出是经济级的“偷懒”级别,只有NPN一个级相的输出,标准的应该是推挽式的,含推拉两个方向的,兼容PNP和NPN。
这款产品npn,pnp,推挽的都有,只是选择问题。
楼主是检测回路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