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5):
现场升压箱变的进线口的防水有问题实际上我们早就提出来了,而且不只一次提,可施工方一拖再拖,压根就没当回事。雨季来临 ,大问题就来了。多数箱变的电缆坑内积水严重。有的坑内积水甚至深达200多毫米 。没有办法,不干不行了,施工方正将积水较严重的箱变电缆坑进线侧挖开,进行防水处理 。
挖开渗漏比较严重的1、6、7、9、10号箱变电缆坑进线口侧,发现进线口外端只有9号有封堵 ,其余只有里面有封堵。重新做防水 ,将进线口外端抹满灰 ,再用防水沙浆涂抹渗漏面,沾贴上高分子复合卷材,卷材外面再涂抹一层防水沙浆。

楼主:
施工人员正在做防水处理

网友A:
电柜的防水必须在前期做好  后期处理的话工作量会加倍的

网友B:
偏远地区的箱式变电站吗?基座防水确实容不得马虎。

网友C:
是不是施工经验不足,没有事先做好;也可能是其他原因。

网友D:
丁基橡胶止水胶带(遇到潮气、水会膨胀),封住电缆套管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丁基橡胶止水胶带(遇到潮气、水会膨胀),封住电缆套管口。
这个我用的不多,大多数直接沥青浇灌了事

网友F:
沥青还是会进水

网友G:
来两桶发泡胶不就欧了吗????还简单

网友G:
我们的没弄,也这么多年了,没啥事!!

网友H:
设计的时间没考虑电缆防水

网友I:
密封胶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楼主:
今天箱变电缆坑的防水做好了,开始回填 了。

网友J:
用卫生间那种做防水的可以吧!

网友K:
基本上见到的都是用点东西塞住,没做放水,也没见有什么问题

网友L:
好像做防水的还真不多,一般都是用水泥什么的堵起来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好像做防水的还真不多,一般都是用水泥什么的堵起来就OK了

这里面土质 也在起一定的因素,再就是 箱变周围没有做好排水,这样就会更加剧渗漏现象 。

网友M:
设计失误?
施工不专业或者是没安照设计图来做

楼主:
施工没有经验 ,不专业 因素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