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5):
机器停了一个月了,一开机,各种问题,这不,安川变频器h1000一运行报过压,复位,可以正常使用!第二天,又不行了,断电,再次运行,可以运行,但是屏幕亮,却无字!求教各路大神!

上图,看图说话

网友A:
面板有问题了,检查排线,检查面板接插线端口。

网友B:
有面板先换个试一下;

网友C(2022-01-16):
同问,我的也是这样子

网友D:
我这也有好几块白屏,不知什么原因引起

网友E:
白屏大都是液晶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