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1拖2问题

楼主(2016-08-06):
问下,各位变频器1拖2的话,启动前必须先接通接触器,然后我如果现在1#接触器吸合了,想2#也吸合的话,是不是必须等变频器停止之后在接通,还是可以直接接通?

网友A:
不要这么干,输出不能用接触器通断的即使是1拖1也不合适

网友B:
什么负载?多大电机?能直接启动就不用变频器了。

楼主:
定位用的,需要变频器多段速,

网友C:
如果二个都用变频器拖动,那么二个必须同时起动/同时停止;
一个起动了想加上另一个,必须把前面的切换到工频上再拖后面的;

网友D:
必须停下之后再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二个都用变频器拖动,那么二个必须同时起动/同时停止;
一个起动了想加上另一个,必须把前面的切换到工频上再拖后面的;
明白了,就是1号变频运行,2号也需要变频运行的话,必须变频器停止运行后,然后同时启动1号2号对吧?

网友E:
变频器下端有接触器只能先接通接触器后启动变频器。

网友F:
变频器UVW端子最好直接连电机不要出现接触器

网友G:
变频器不停下来直接待电机会报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