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6):
我目前只有可用模拟量控制的油泵、模拟量的比例溢流阀、位置传感器、油缸。。。

楼主:
位置传感器是安装在油缸上面检测油缸的运行距离。这边是想实现油缸再0-200加速,200-600平稳运行,600-800减速。如何才能实现这个功能呢?比例溢流阀是想用来控制油路压力上限。想通过控制泵的转速,实现液压缸速度的控制

网友A:
有一种油缸,可以在两头减速的,楼主搜索下,

网友B:
回复 楼主:
楼主用的什么位置传感器测距离的????

网友C:
不清楚,学习一下!

网友D:
用油缸实现这个功能,感觉有点难度

网友E:
你用油阀组合,中间大流量,两端小流量即可

网友F:
参考下注塑机的液压系统。

网友G:
不得用流量控制阀呀。

网友H:
这个得充分去了解油压阀  电气程序上不好下手的

网友I:
回复 网友H:
编码器加比例换向阀可以控制。

网友J:
这些都有了,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位置传感器是安装在油缸上面检测油缸的运行距离。这边是想实现油缸再0-200加速,200-600平稳运行,600-800减速。如何才能实现这个功能呢?比例溢流阀是想用来控制油路压力上限。想通过控制泵的转速,实现液压缸速度的控制
控制油泵的转速,从而控制油压进行驱动和调速液压杆?不现实吧。
目前最成熟的方案就是使用:油压比例阀门+比例阀门控制器+编码器+PLC控制器+触摸屏执行控制任务。

网友L:
可以油泵变量流量来控油缸速度。

网友E:
直接用4个带调压的液压阀就可以满足要求了!,需要快速就是阀门全开,慢速就是只开慢速阀门即可
这个气压油压我都是如此控制的

网友M:
不用这么麻烦,用带传感器的油缸就可以,伺服阀门很贵的,多装两个流量阀就可以了

网友N:
太复杂了,今后的维修将成一个很大的问题。
用一个普通的快慢速油路就可以了,成本不过几百块钱。控制也简单,在网上搜一下快慢速油路,应该大把的,我以前也在论坛里发过一个这样的油路图。

网友O:
引用 网友L:
可以油泵变量流量来控油缸速度。
这个是个方法
至少我们这样用过!

网友H:
我们用到一伺服阀可以试试

网友P:
一般控制油缸加减速用的是比例伺服阀来实现,楼主可以参考电液折弯机系统,上面有你的需要的功能,

网友Q:
比例方向阀或者用两个电磁阀与一个流量阀切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拉线传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拉线传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L:
我现在就是想用油量来控制速度,可现在在换算过程弄得我好纠结

网友R:
比例阀能实现呀,程序控制呀,根据检测位移输出比例阀的电压,我们的油缸都是这么控制的,精度1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