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6):
各位老师好。。。本人前些天接手一台台安N2变频器5.5kw,开机检查发现模块v相上下igbt均烧毁,快熔断路,拆下模块量驱动部分,发现v相上桥臂驱动芯片a3150v坏了,换新后模块未上,用万用表测量驱动电压静态为9.8v,主板驱动后电压为二点几伏,有零点一伏左右误差,下桥臂驱动电压均为二点几伏,基本无误差,觉得驱动部分应该没问题了,而且驱动电源八只电容都焊下量过容量和电阻,没有问题,装上新模块后试机,正常,三相电压都正常,带2.2kw电机试运行也没有问题,于是另一个同事带过去给人家试机,回来后说是启动报lv,欠电压,然后调整了vf曲线后能启动,三相电流不平衡,带回后上电检查,发现v相电压低。。。拆机后发现V相下桥臂a3150v烧坏,换新后,检查正常,上次拆机时就发现-15v电源电容并联的一只300欧色环电阻变色,拆下后量为297欧,当时未更换。。。这次就顺便换了一个,但是换的电阻引脚细,可能是功率不够,外形大小都一样,装机后继续用2.2kw电机试运行一个小时,测量电压电流都无任何误差,同事继续带出装机,回来后说还是不行,上电启动后电机不动,然后报lv,启动信号脱开后,换上的-15v电源并联电阻也炸了,拆回后发现模块v相上下桥臂仍然均炸毁,快熔烧断,让我很是郁闷。怀疑是电机有问题,但是人家换了一台别的牌子的11kw变频器上去开了没问题,虽说换上去的大一点,也不至于一点问题都没有吧?现在准备换掉电流互感器,跟v相的对管,还有驱动电压电解电容,想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还有什么故障点,和检测方向,再有如何避免继续炸模块跟快熔。。。谢谢了。。。

网友A:
自动到现志看看吧

网友B:
你没有测试驱动的带载能力,测一下驱动电流是否偏低。你所使用的电机应该是空载,此时虽然正常,但接到原来的电机上,可能扭矩比较大,而变频器V相的驱动能力降低造成的炸机。仅此推断,不妥之处还请大师们指点。

网友C:
关键要到现场分析一下,像这种情况电机线老化、电机绝缘老化、电机轴承间隙大造成“扫膛”等都能造成你现在的故障。

网友D:
觉得驱动部分应该没问题了,而且驱动电源八只电容都焊下量过容量和电阻

网友E:
     电容的有些个参数是量不到的,要更换,比如Q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