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6):
PLC上供电电源220V零线与火线接反,PLC会烧坏吗.请高手们指点,
还有就是开关电源220v接反会不会烧掉。

网友A:
交流没有正负的

网友B:
这个不会的

网友C:
供电电源220V零线与火线接反,PLC不会烧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关电源,plc都没有影响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就好谢谢  哈

网友D:
呵呵;只要不是AC380V 2根火线进去就没事;

网友E:
放心用就是,只要是AC220,随心所欲

网友F:
我从学校毕业参加工作后,买了本给电工看的书,受益很多。

那书里都是结论,没有理论。

学校里的书是理论,需要你自己导出结论。

两者结合在一起,是不是很爽?

网友G:
PLC不会烧!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从学校毕业参加工作后,买了本给电工看的书,受益很多。

那书里都是结论,没有理论。

学校里的书是理论,需要你自己导出结论。

两者结合在一起,是不是很爽?
讲话好深奥!

网友I:
看来你不懂什么叫做交流电,什么叫做直流电。
如果是一台DC24V供电的三菱牌PLC控制器,就会出现你所说的调换电源接线顺序会导致烧毁冒烟的情况。

网友J:
交流不分,不会烧的

网友K:
不分正负,交流电没有方向

网友L:
烧不了的就像家里常用的两孔插头一样 随便插都能用的

网友M:
交流电没问题的。

网友N:
这个不会烧的

网友O:
电源不会损坏,但如果有标记,还是应该按标记接线。

网友P:
还是按正确的标记接线比较好!

网友Q:
没事!
赶紧开机吧!

网友L: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plc都没有影响吗?
没有影响的

网友R:
交流电没有这样的限制的,直流就要注意了。

网友S:
应该不会

网友T:
交流220,不会烧滴。

网友U:
AC220V进去接的整流模块;L与N不分

网友V:
兄弟,那是交流电。。。所以。。懂了么。只要别接个380V进去就好。

网友W:
不会烧只要是交流电压是220V就没事

楼主:
回复 网友V:
谢谢   刚开始  不懂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