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脑维纶通USB驱动怎么就装不了呢?求大师指点

楼主(2016-08-06):
这个电脑,维纶通的驱动怎么就安装不了呢,我不想重装系统,怎么才能修复呢,大家有没有碰到过,电脑系统的问题,导致驱动老是没法安装,其他电脑驱动一下就安装上了,我自动安装不行,手动安装也不行,电脑可以找到驱动文件,但是就是安装不上。。。。烦死了。。其他的电脑找到驱动文件,一下就安装好了,这个电脑就提示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怎么办呢?

楼主:
磁盘安装找到驱动文件安装也不行,哪位大师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电脑系统重装的话,所有的编程软件,全部得重新安装,麻烦了

网友A:
文件拷贝到对应的下面试试

网友B:
下个驱动人生之类的软件,插上usb口,让驱动人生检测并装驱动。

网友C:
应该是和操作系的版本有关系,是WIN764位旗舰版?

网友D:
如果知道触屏的usb芯片是哪种,直接安装usb芯片的驱动试试。

网友E:
是不是驱动属于32位(老式编程软件自带),但是操作系统为64位?

网友F:
下载个万能驱动试试
我安装时没有遇到这个问题,使用的是XP的系统

楼主:
都试了没办法,重装系统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