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6):
现在马达位置定位做1000次左右就会出现偏差,像加滤波器、屏蔽线、驱动器接地都有了,干扰到脉冲线了,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还有那个13脚的信号地怎么接,我现在是没有接,屏蔽线一端压在金属壳上,另外一端悬空,求各位大神支支招

网友A:
脉冲线的直流电源专用,并靠近驱动器。

网友B:
把控制端子里面接24伏负极的端子引一根线接地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试试,这个项目有个奇怪的现象,机器不做产品,空机运行,伺服电机不偏,一打产品,做个300个左右就会偏移,区别也就是负载变大,结构方面都检查过了,还有其他原因吗

网友C:
300个回原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