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6):
一套设备满负荷运行400KW,进线电缆要用多大?用2根3*185电缆并联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套设备满负荷运行400KW,进线电缆要用多大?用2根3*185电缆并联可以吗?
185平方*2根并联=370平方,370平方的电缆承受的电流约为740A左右。而400KW负载的380V供电线路的电流约为800A左右。
所以,你的选型不对,并且为了为以后预留充足的备用容量,请往更加大的电缆规格选择。

网友B:
留点余量及考虑夏天高温用240平2条并联可以,不过你没说电缆的布线方式只能参考

网友C:
距离不远的话应该没问题

网友D:
2根185平方的载流量要大于1根370平方的载流量!

网友E:
如果是电热负载的话完全可以,如果是纯电机负载的话请加装就地补偿,那也足够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2根185平方的载流量要大于1根370平方的载流量!

网友G:
建议再选大一个等级的电缆

网友H:
考虑长期运行或以后扩容的话,还是主张选大些的 ,比如 2根3*240的并联 。

网友I:
电热负载还是电机负载啊

网友J:
满负荷运行400kW,是指实际使用到的最大负荷、还是满负荷时各铭牌数据的累加;是哪种类型的负荷,例如电动机、电阻炉等。
供电距离是多少(考虑线路压降)、敷设方式、电缆种类(例如交联聚乙烯电缆耐温高一些),等。
还可以校验经济电流密度(具体不清楚)。

网友K:
还需考虑设备的利用率,使用的同时系数,预留。一般设计计算的数据都会比实际偏大,建议你用2*(3*240),留缓冲空间,免得把自己坑了。

网友L:
是有点小加大超过四百多就可以了。

网友M:
这个还得看距离有多远!

网友N:
距离不远,采用好点的铜芯国标电缆可以!

网友O:
如果是实测的功率,那电缆就有点小了,如果是标识的功率,实际会小很多。

网友P:
小了点,用240的并联

网友Q:
 如果长期运行或考虑以后扩容,还是主张选大些的。

网友R:
低压配电下,主要看电流及负荷种类,同样的功率电流相差较多的情况屡见不鲜,还得考虑环境温度湿度,电缆的敷设情况等,没有技术指标等于空谈。

网友S:
还是选大点安全。

网友T:
建议用240平方米的电缆

网友E:
240比185大了很多,2根线就等于多了一根110平方毫米电线,而且计算负荷一般大于实际负荷,185*2足够了

网友U:
如果想施工方便一些请选用3X(3X150mm2)的电缆,如果距离长的话选用带铠的电缆

网友V:
不穿管子可以用

网友W:
选电缆没有那么简单,要考虑电流、距离、敷设方式、环境温度。
假设你的设备是三相异步电机,那么800A的电流,距离不超过200米,不考虑压降,只按照载流量来选择的话,40度下,185电缆最大载流量为415,那么双拼载流量为415*2*0.85=705.5。所以,你选择的电缆可以使用,但是偏小,会发热容易老化,电耗增大。
所以,还是要看你的设备的负荷率、投资的宽裕程度,否则不建议在电缆上省钱,因为可能支出更多的长期运行费用。

网友X:
引用 楼主:
一套设备满负荷运行400KW,进线电缆要用多大?用2根3*185电缆并联可以吗?
   根据经验个人认为 负载距离有关系 150米以内 假如全是感性负载 用2*【3*185】够用。负载没有变频情况下 或只有几十千瓦变频负载,建议末端补偿,300千乏以上。如果是阻性负载或有一半左右也没问题。另外假如阻性负载 是不是三相总功率400千瓦,总功率时够了,每相400千瓦就不行了,电缆已铺设完或已购置时轻易是不能更改的 费用很高。如果策划中,建议用2【3*240】个人看法。

网友Y:
要是用铝线的话可以用两根3*240应该就能满足要求,再不行加大一号,毕竟铝线不是很贵

网友Z:
如果距离50米左右的话,2根185铜芯并联可以的,必须上无功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