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6):
三垦变频器上电报AL1存储器异常怎么解决?

网友A:
身边有同类废主板可更换存储器试试,如果没有就投降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有四块主板都是这问题。
谢谢师傅我换个好主板上的试试看。

网友B:
参数能不能修改和保存?

网友C:
从新刷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