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了,这么久了没回复,谁能分析出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呼叫高手

楼主(2016-08-06):
各位大神好,请分析下这个电路中,在J7的1脚输入PWM信号(5v),假如PWM信号周期为10KHZ,那么占空比从0加到100,在占空比增加的过程中,对后面继电器的输出有何影响???请分析下。

网友A:
每个周期吸合的时间逐渐变短,直到不吸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之前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B(2016-11-23):
10kHz的频率,机械根本反应不过来!猜想仅供参考:继电器不吸合状态时,触点与电磁铁相距较远,需要较大的吸力;吸合后触点与电磁铁贴合在一起,只需要较小的电磁力就可以保持吸合状态。因此,一开始高占空比并持续一个固定的时间,使得电磁铁有很强的磁力,确保继电器吸合;然后减小占空比,确保继电器在小电流下保持吸合状态,减少线圈发热,提高线圈寿命。

网友C:
频率高的时候;继电器不吸合;况且这么高频率用继电器你咱想的

网友D:
这样用的结果是Q2和D8烧毁

网友E:
电子电路不懂,学习下

网友F:
占空比增大后继电器会不吸合

网友G:
继电器最后反应不过来了吧!

网友H:
LM358的6脚随着占空比的增长电位上升,高于3.3V时,继电器K1吸合。

网友I:
是实际使用电路、还是仅有电路图,是观察到了某个现象、还是调试中遇到问题;有时可以从观察到的现象中,分析、判断电路的原理。
还有,电路的目的或要求。

网友J(2017-01-05):
回复 网友H:
9013是NPN型的三极管吧,高电位导通

网友K:
占空比在0-80时,继电器吸合,在80-100时不吸合,不知道对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