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画面怎么摆布?

楼主(2016-08-06):
哪位大侠帮看下,屏幕上这些怎么摆布合理,看起来舒服。

楼主:
我可以把程序发给你们,帮改改,屏幕用的是威纶通的TK6070IQ.

楼主:
刚刚楼下的大哥的建议,我改了改。刚刚上面画面没有传。补上。

网友A:
贵公司离倒闭不远矣:证据就是每个画面都有狗屁联系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此话怎讲,分析我听听。还请赐教。

网友A:
触摸屏画面可以按照功能区分,例如:开机欢迎画面、主画面、手动操作画面、自动运行画面、参数设置、厂家联系.......
不要每个画面都显示什么联系方式,那种是最傻的!!
因为人家买的设备是用来工作的,而不是给你做广告滴......

网友B:
常用的 手动调试 主画面  参数设定 io状态 报警信息 操作说明之类的

网友C:
如果说那修改的话,个人认为一、比较凌乱;二、没看出层次来。仅供参考。

网友D:
自己按照工艺+客户的要求进行编制画面程序,能用+简单的美化就是正道。如果你自己就是设备的使用客户,确实难办呀,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网友E:
这个画面应该是分几层的吧,主画面,然后是各个分画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贵公司离倒闭不远矣:证据就是每个画面都有狗屁联系方式
这是什么逻辑?
不过每页都有联系方式确实让人看见是不舒服

网友G:
建议按照功能分区,常用的放一个画面,不需要经常切换操作,其它的可以做几个分画面,切换来设置参数啊 查看详细报警信息什么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贵公司离倒闭不远矣:证据就是每个画面都有狗屁联系方式
这是什么逻辑?
不过每页都有联系方式确实让人看见是不舒服
你没有看到最初画面:最初那个画面,画面1/3都是显示什么联系人+地址+电话,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