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6):
有知道的告知一下啊,谢谢

网友A:
上百度搜索

网友B:
国产近接传感器的原理很简单+造价低廉,一般不需要电路图,损坏即可丢弃更换。
不懂你需要检测的是什么对象呢?如果是非金属,请购买光电传感器。

网友C:
你这是要自己制作接近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