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是什么电子元件

楼主(2016-08-06):
这个黄色E是什么电子元件?

网友A:
钽电解电容10UF25V

网友B:
独石电容

网友C:
是电容啊

网友D:
钽电解电容10UF25V
二楼回答的准确

网友E:
应该是钽电容吧。至于带不带电解就不清楚了

网友F:
树脂封装的钽电解,漏电小寿命长性能好,缺点是价格比较贵。一般用到要求比较高的电路当中。

网友G:
有个+的符号,是电容!

网友H:
应当为2楼所说;有“+”符号,表示有极性。

网友I:
树脂封装的钽电解,漏电小寿命长性能好.一般不容易坏。

网友J:
电解电容

网友K:
电容!楼主可以拆下来测量一下!

网友L:
是钽电容

网友M:
胆电容,10u/25v

网友N:
电容的种类也不少啊,可以拆下来量下

网友O:
其实这种电容坏的也挺多的

网友P:
应该是电解电容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了!这是一台线径测试仪。已经外发维修了!谢谢大家!

网友Q:
应该是电容啊。

网友R:
电否,对不。

网友S:
 钽电解电容10UF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