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6):
本光伏电站 的关口表并网后发现计量不准 ,好一阵子才修复 ,但表底字已和上游变电站的关口表底数相差甚远 ,公司的专工提出利用三相调压器将计量互感器通入大电流使电能表走得更快些,至追上变电站的表底数。如今,调压器已经拿到本电站 ,不知这种方法是否可行,有先例吗?

网友A:
这个表归谁管理,并网输送的电量,以哪块表为准,以现有读数作为各自的底数是否可以;
至于若通入大电流,则必须在表的限值范围内(小于6A)。

该方法我没有使用过,不能确定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归谁管理,并网输送的电量,以哪块表为准,以现有读数作为各自的底数是否可以;
至于若通入大电流,则必须在表的限值范围内(小于6A)。

该方法我没有使用过,不能确定是否可行。

表是归光伏电站管理 ,这块表是之前经电业局校正过的。

楼主:
是这样的,变电 站和光伏电站都是各有一块表,没有备用的,预防万一 而已。

网友B:
这个在老式电表我测试过可行,但是新式电子式电表不知道

网友C:
如果想人为的让电表走快,按照智能电表上的参数,输入电压控制在100V以内,直接接驳负载形成三相6A的稳定电流,并让其流过智能电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想人为的让电表走快,按照智能电表上的参数,输入电压控制在100V以内,直接接驳负载形成三相6A的稳定电流,并让其流过智能电表。

一次可是10千伏的电压啊!可能断电吗?

网友D:
这种方法没试过,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E:
可以是可以,但是要把原来的电流互感器的二次接线摘开

网友F:
这样做是偷电的行为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想人为的让电表走快,按照智能电表上的参数,输入电压控制在100V以内,直接接驳负载形成三相6A的稳定电流,并让其流过智能电表。

一次可是10千伏的电压啊!可能断电吗?
既然电表的原始安装与接线方式都不能随意改动,想不动接线就让电表走快?难哦。

网友G:
应该可以,相当于电表满功率走字!

网友H:
分开计量
没必要走一致嘛!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分开计量
没必要走一致嘛!
为避免两边表如有一只坏掉的话,另一只要保证记量准确啊!

网友B:
10KV的电功率测量都是通过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执行(一般电压互感器是100V),所以直接用大电流可行,许可额定电流1.5倍甚至2倍电流快速走字

网友I:
不敢肯定能行呀。

楼主:
现在用单相表试验 ,现场有一台三相调压器,额定电流是3.4A ,所以限定了电流 ,接在单相电度表的电流表电流调到4个多安培 ,电度表一个小时 才走一个电字,太慢了。

楼主:
从8月9号18点20开始 ,为关口表的三个电流线圈外加交流电源 ,使其计量加快,实际 取得的效果还是可以的。只是要追上变电所的那块电度表还需时日。

网友J:
没试过,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