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说变频器维修二

楼主(2016-08-06):
关于整流模块与IGBT的检测方法,这里就不介绍了,好多书籍都有详细讲解。今天谈谈【电阻】,电阻检测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量,一般要断电测量,测量结果要与电阻的标称阻值相等或接近,分在线测量和脱线测量,可采取挑下一头电阻腿来测量,贴片电阻可焊下来测量,这样测量比较准确,有条件的可与好板对照测量。以上属于静态测量。
下面讲动态测量,动态测量指通电情况下的测量,一般测量电阻的对地压降【对地电压】,电阻两端的电压,如电阻两端的对地电压差与实际电压不一致或与好板不一样,则这只电阻有问题。
电阻损坏的特征:1.短路。
2.开路。
3.阻值变大。
4.阻值变小
电阻的作用:对电流起阻耐作用,用来降压及限流。
待续。。。改天再谈。

网友A:
楼主好有才,我觉得电阻损坏只有1种情况:电阻值不对,超过误差范围。变大或者变小,开路与短路是两个极限状态,除了为0的电阻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