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6):
一台众辰H3000 1.5kw变频器运行就报oc故障,经拆机检查发现U相A7840的输入热端电源电压为1.7v,W相A7840的热端输入电源电压为5v,不知道是哪个元件出的故障使u相a7840的热端电压降低。请高手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一般都是电流过大

网友B:
跟5V稳压管限流的电阻坏了。

网友C:
这是过流的通用符号。

网友D:
仔细查下电路吧。

网友E:
过流,检查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