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看懂这张电源图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6-08-07):
这是一款英威腾早期的变频器,型号已经看不清了。根据实物所画的,仔细对照了几遍发现没有错误。此电源的启动部分和稳压部分是如何工作的,谁能看出来。

网友A:
确实没有错误?果真没有错误?
元芳!此图何解?

网友B:
嘻嘻,看到这张图的毛边,立感此图的珍贵了,能保存到这个程度,估计也是考古的水平了。
这图的工作原理,乍看三极管电路是一个带正反馈的开关电路,具有提高开关信号沿触发的作用。至于为什么三极管负载线圈的续流二极管,还要串联RC并联电路,真有点看不明白。

网友C:
如果图纸确定没有错误的话
这个还真没法解释!

网友D:
单管自激电源
大致是这样的原理图

网友E:
RCC电路,图纸肯定有错

网友F:
此图无法产生震荡条件!鉴定完毕

网友G:
只能说,你画错了

网友H:
是一个并联式开关电源。

网友I:
这图应该是电源调整
1交流电源通过电容电阻给三极管基极启动三极管微导通
2微导通后下边线圈感应电压在给三极管基极电压维持导通
3这时变压器二次感应电压输出
大概就是这原理
修过家电都知道电源调整管

网友J:
确实很像彩色电 视 机的开关电源,不过感觉0.1UF的电容位置是不是画错了,应该在反馈的那个线圈中吧

网友K:
你去看看自激式开关电源的电路

网友L(2017-08-30):
图是错误的

网友M(2017-10-09):
这个图没错是自激励开关电源

网友N(2020-07-03):
刚刚仔细看一下此电路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刚刚上电的时候 母线电压通过 180千欧 51欧 电阻  0.1uf电容 辅助绕组到地 形成回路 此时辅助绕组的接地端产生+电压 一路经过360欧姆电阻 另一路经过35v220uf电容 在通过5.1v稳压管和开关管的b-e形成回路 使得be电压大于开启电压 此时开关管导通 当电容上的电压充满以后 开关管迅速完全截止 电容通过360电阻快速放电 等待下一次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