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7):
SDJB-800高压柜综合微机保护装置误动作,空送柜子有时送不上,有时几秒就动作跳闸。显示屏出现乱码
求助里边什么元件损坏,

网友A:
接触这方面内容的可能不多。
若没有更多的资料,允许的情况下,或可先作一下常规维护,比如清扫灰尘(注意保持原有状态)、检查接插件等;亦可咨询厂家。
注意安全,没有把握或未做好准备,不宜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