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 烂 的 机 器

楼主(2016-08-07):
这么烂的机器还陪太电脑瞬间就把电脑的档次降低了

网友A:
机器好坏不说
但是线路有点乱!

网友B:
用料不是很烂吧,应该是慢慢修烂了的 !

网友C:
用时间长了,修了改,改了修的

网友D:
看来是能工作就好!!

网友E:
这个是维修人员工作不认真造成的吧,企业管理也有问题。

网友F:
整理一下,盖上线槽盖,还是一台好设备。

网友G:
管理有问题

网友H:
这个应该是使用以后的维修中造成这样子的吧。

网友I:
是说线路凌乱吗,有的部位可以整理。

网友J:
其实整理整理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主要是机器设计有问题 明明一台触摸屏就可以搞定 非要整台电脑 装高大上  而且还不稳定

网友K:
是有些凌乱啊,应该整理一下啊。

网友L:
这么乱啊

网友M:
或许用工控机是客户要求吧

网友N:
这个应该是很多人修过的

网友O:
材料不差啊,线路整理一下就可以,有时间把资料搞一下也不麻烦

网友P:
配上电脑显得机器上档次。

网友Q:
只是修理的乱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机器设计有问题 明明一台触摸屏就可以搞定 非要整台电脑 装高大上  而且还不稳定
系统的配置一般都是根据预算来安排的,设备的预算资金的设定是有很多因素左右的,比如回扣。其实单纯从技术的领域来讨论,大可以把整个工艺和原始电气系统结构展示出来,让网友讨论出最稳定的技改方案。
不懂是不是极少维护导致的工控电脑主机不稳定,可以尝试清理灰尘解决。

网友R:
不注重设备的完整性  到头来 设备最终会成这样的

网友S:
用的太久了,

网友T:
是啊!开始不应该是这么烂的,肯定是越修越烂,电气人员的公性!!!

网友U:
出厂的时候是她最漂亮的时候,可惜后面被其他人糟蹋了

网友V:
出厂应该不是这样的

网友W:
这样验收能通的过吗?

网友X:
当初应该是很不错的。用时间长了,越修越烂。

网友Y:
设备时间久了、经过多人维修、会出现这种情况,有点凌乱

网友Z:
这都是些高大上的东西
这东西就像女人,若让一个好男人搞,肯定搞的好,若被一群流氓搞,再漂亮的女人也被搞的不像样子了

网友AA:
维修的次数多了加上线号不明白越修越乱

网友AB:
看楼主的意思,不是柜子怎么乱,是设计上,可以不用电脑。
没见到是什么设备,不好说,到有些设备不用电脑是不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B:
看样子就你读懂意思了  这台设备是一台挤出机  电脑就只起了个触摸屏的作用  就三个 画面 一个报警 一个色母 切换 还有一个主画面  就连温控都用的是温控表 都没做到电脑上

网友AC:
电脑和什么通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C:
电脑和什么通讯的
和 200plc 226通讯

网友AD:
200系列本身就是垃圾玩意,赞成

网友AE:
线是比较乱,的整理整理。

网友AF:
他成功的验证了电脑代替触摸屏,填补了国内的空白!

网友AG:
出厂一定不会是这样的呀~ 跟企业的管理有很大关系,维修人员修完了都不恢复

网友AH:
这样能正常运行应该说很棒了,感观不好,那只能怪后来动设备的那几双手啊!

网友AI:
不是烂,是太乱了

网友AD:
挤出机操作人员本来就是技术素质不高滴

网友AJ:
看布局样子原来应该是挺好的一台设备。 就是用时间长了,操作者和维修者维护的不到位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