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7):
CP1H 的指令MOVR能在功能块里使用吗,经过试验,编译不能通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CP1H 的指令MOVR能在功能块里使用吗,经过试验,编译不能通过

根据欧姆龙提供的FB手册上所示,可以使用MOVR(560)指令,范例可以看FB功能块手册P54页。

楼主:
搞死了,弄了一晚,编译不能通过,您试验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死了,弄了一晚,编译不能通过,您试验看下就知道了

这算试验成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