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D—15电机制动器原理,谁能看懂?

楼主(2016-08-07):
交流异步电动机制动器上端子的作用如下:
BL1、BL2:制动器主电源端,接380V
M1、M2:制动电流输出端子,通过制动接触器连接到电机任意两相上
V:测速端子,通过制动接触器接到电机任一相上
.
------如何实现测速????
C:制动指令输入端子
12V:制动器自身提供12V电源,当需要电机制动时,12V与 C端子接通即可
B1、B2:制动器内部常开触点,电机运行时触点断开,制动时触点吸合,用于控制接触器

网友A:
是不是根据电压啊,或频率。

网友B:
很显然,马达没有使用变频调速控制,即是接入了工频电源进行驱动。工频驱动下,永远只有一个转速,即额定转速。

网友C:
什么品牌的?有说明书吗?

网友D:
N1 N2两点做何用

网友E:
从顶楼来看,应当是有说明书或简易资料。
如何测速,想来可以是,制动过程中,电机是转动的,利用未通电绕组的感生电压或电压变化、或者频率变化(如果有的话)。

网友F:
难道这是反相制动。

网友G:
这应该是个能耗制动模块,N1、N2必须断开,制动指令才有效。

网友H:
做成模块化了,不让人维修

网友I:
V1跟M1或者M2组成测速信号,根据所测的信号大小来控制刹车电流和时间,应该是直流刹车。

网友J:
这个东东在镗床上见过。

网友K:
这个就是封装好的能耗制动,估计用了可控硅调节制动电流罢了

网友L:
楼主关于控制器的端子说明,是自己总结的吗 ?
感觉不对啊。
B1,B2才是控制吧 ?
看手册吧

网友M:
就是直流制动,考级的时候装过一个二极管控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监控电机运行端子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产品。
说明书简单介绍:ZD-15交流电机电子制动器是实现交流异步电机快速制动的一种电子装置。该装置利用电力电子技术和微机控制技术来实现对交流异步电机的制动,具有制动迅速、安全可靠、寿命长等优点。本系统可以实时监测电机的运行状态,自动调节制动时间,并可以根据用户要求设置不同的制动电流,从而实现最佳的制动效果。
工作原理
380V交流电源接到端子BL1、BL2,通过两只可控硅、两只整流管构成的半控整流桥转换为直流,在M1、M2端输出直流制动电流,在电机定子线圈中产生静止电磁场,制动力矩与制动电流成比例增加,用拨码开关调节制动电流制动时限,电机在静止电磁场作用下快速停止。

楼主:
回复 网友M:
通过两只可控硅、两只整流管构成的半控整流桥转换为直流,在M1、M2端输出直流制动

楼主:
回复 网友L:
端子说明是说明书定的功能。B1,B2确实是通过PLC控制KM2接触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确实是用在镗床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想也是差不多吧。假设制动时,在M1,M2端输出直流电压,M1正,M2负,电流通过电机绕组使电机产生静止磁场,实现制动。那问题来了~~~~V1端是怎么实现测速的呢??是电流正反馈吗?

网友E:
回19楼:
那天搜索了一下,但仅看到两个专利,没有看到需要的原理说明;
测量交流电动机极对数的方法(记得好像有这么个方法的),不知有无参考或启示作用。

网友N:
直流制动,异步电机的一种制动方式。制动电流不能太大了,否则电机会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