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7):
请问:电脑显示器的光栅向右移动了怎么办?左侧有6MM左右的黑带没有显示光栅,整幅光栅向右移动了,有的时候右侧的东西看不到了。

网友A:
显示器调节菜单内有一个行位置调整,调整试试吧。

网友B:
请说明,是CRT类型的电脑显示器,还是LCD类型的电脑显示器。
一般的显示器本机图像菜单里面,有一项自动调整图像的菜单功能。

网友C:
菜单设置里面看看

网友D:
楼主在这里发帖 不如直接百度一下啊

网友E:
估计是crt的显示器,参看1楼

网友F:
检查一下行逆程电容,如容量减少也会造成屏幕有黑边。

网友G:
可以调整的。

网友H:
来个图片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I:
是crt的显示器吧。

网友J:
直接把显示屏的偏移调整就行了

网友K:
显示器下面的AUTO键自动调整

网友L:
是老的CRT吗?
在菜单中有调整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了,调整了。

楼主:
按下显示器下面的按钮,然后进入影响控制,然后进入水平控制,再调整一下就完事了,太好了,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