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宝贝是什么元器件?

楼主(2016-08-07):
请问:这个宝贝是什么元器件?第一次见到!

网友A:
这种电子元件常见于台式电脑主机里面的电脑电源上,应该就是快恢二极管。

网友B:
从外形上看最大的可能是三极管,但也有可能是可控硅等。

网友C:
可控硅,三端稳压器,三极管都是这个外形啊,你可以按型号上网查一下,很方便的啊。

网友D:
大电流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E:
看不清楚图
可控硅吗?

网友F:
大电流快恢复二极管,电动车充电器上有。多用于整流电路

网友G:
外形相似的应当不只一种,型号查不到吗?

网友H:
我在电脑电源里见到这个元件。是高频整流大功率快恢复二极管,内阻很小。

网友I:
开关电源上的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J:
看不到型号,说什么都可以。三极管、可控硅、二极管、集成电路........等等的!

网友K:
两只二极管装一起,共阴极,快恢复二极管或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L:
那上面不是有图吗,不过不太清晰,好像是头对头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M:
两只二极管装一起,共阴极。一般多应用在电源电路中。

网友N:
把上面型号直接百度就出来了,而且功能也会出来

网友O:
上面一长排应当是型号,但图片上看不清;下端符号,应当是对元件类型的标识。

网友P:
引用 网友H:
我在电脑电源里见到这个元件。是高频整流大功率快恢复二极管,内阻很小。
的确如此,俺以前玩电子的

网友Q:
双整流管!

网友R:
得查查上面的型号。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了,原来如此!

网友S:
高频整流管。

网友T:
肖特基二极管,外壳有极性标示。内部封装两个二极管。速度快但是耐压不会太高。

网友U:
是三极管还是 可控硅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