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串口通信

楼主(2016-08-07):
我用的是plcs7200,在学习串口通信时怎么也与电脑不能建立联系,用了usb转串口,也用了rs232rs485的转换器,请问为什么不能建立联系啊,是还要接线还是操作错误,程序我是照着书上输入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A:
是使用什么软件和PLC建立通讯?USB转串口的驱动程序有没有正确安装?软件内部的通讯参数有没有选择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我的线接错了,我不知道如何接rs485的接口
我用的是串口助手

网友B:
3  8 5 引脚搞清楚。

网友C:
1、3、8脚要注意,通信协议要注意,通信参数要注意!

网友D:
PC端一般都是TTL即RS232电平,首先看接线正确否,再看协议,一般用485转232连接电脑就行,注意485转232与电脑连接时2-3/3-2/5-5;485转232接口连PLC时3  D+/8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