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维修开关磁阻电机控制器

楼主(2016-08-07):
最近开关磁阻电机电机控制器连续更换了4块IGBT(两个控制器),其中一台控制器多半年的时间同一相更换了三次IGBT.电机检测正常,没发现怎么回事。

网友A:
磁阻电机本体也上图看看?

网友B:
楼主来个全局图 学习下

网友C:
啥叫磁阻电机,麻烦发个照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阻电机本体也上图看看?
外观和普通电机差别不大,只是多了一根位置传感器的线,和独立的散热风机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上图的照片就是一个完整的控制器内部,只是外壳给拆掉了

楼主:
开关磁阻电机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pz5T4dSqpIUyePYKqZTeRgLINxngutRzrMN9Mb4r6Erq0eIqhK9T2QJT2NE1DtyGt0rOC8JFMxAvDTi4u_BpDlgYrj3yJL8I4RKhaFZDMc5hWZqoUT42DZa899Ibo5XsGOmlytrZxIsqHQoTgts-W6GfSaDrfh0-1Tn7ftlonFzylIvKDFfCau_j0jtoqAOlLImsVnmcmqoy8xdDqRn5vq

网友D:
当年热炒的,曾经说要代替全部的变频,不知道后来怎么没有下文

网友E:
前几年我也用过这个东西,觉得不如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目前使用它不是要替代变频器,而是使用电机的特点,可以频繁正反转,电动螺旋使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在调速上,我感觉替代不了变频
只是电机的某些特性比鼠笼电机强

网友F:
这个玩意价格也是很高,我的话直接伺服电机解决

网友G:
是不是有点像伺服。

楼主:
55KW的电机,这个级数的私服价格更加可观吧

网友H:
楼主的这个磁阻电机功率多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图的照片就是一个完整的控制器内部,只是外壳给拆掉了
没见过这玩意儿  想看看全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55kw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图的照片就是一个完整的控制器内部,只是外壳给拆掉了
没见过这玩意儿  想看看全局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图的照片就是一个完整的控制器内部,只是外壳给拆掉了
没见过这玩意儿  想看看全局的

了解了 谢谢

网友I:
感谢楼主分享!看结构和步进电机差不多啊!

网友J:
看来也是不太好用的,不然市场上怎么没有啊

楼主:
回复 网友J:
电动螺旋基本上用的都是它,油田新型抽油机也用它